指令
FX2N控制伺服电机,驱动器监视有脉冲频率输入,电机无动作,乍回事?

楼主(2013-03-16):
设置为位置控制无问题,接线也正常 ,电机在速度控制模式可正常运转,就是用脉冲控制不转,请教大师们具体原因。多谢了。我用plsy 2000 k0 y0 指令法脉冲的,

网友A:
y0 y1设置一下

网友B:
检查接线和脉冲串输入信号的输入波形方式。另外2N不支持定位指令。

网友C:
2N不支持定位
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

楼主:
谢谢大家,已解决了。

网友D:
速度控制模式和位置控制模式的接线是不一样的。还是查查接线吧!
绿色的微笑

网友E:
你PLC是MT型号的吗

网友F:
怎么解决的

网友G:
解决的方法可以说明一下嗎?

网友H:
求解决方法,我的脉冲都输入不了不知道是啥原因呢,我用的是三菱的FX-3U-16M,然后使用DDRVA K95000 K3000 Y000 Y001,Y0.Y1输出脉冲和方向,采用的是位置控制模式,
VIN1 和OPC2都接了直流电源正极,SG13接负极,LSP,LSN,EMG都与SG短接了,PP23接了y0,NP25接了y1。
plc脉冲输出没有问题,在GX里面监视过,伺服面板刚开始显示C,后来变成0,伺服是MR-E系列的

网友I(2013-04-15):
楼上的有个21号参数没设好吧,应设正逻辑或负逻辑,脉冲串+符号的,而且你Y1也不对,Y0对应的方向控制是Y4,Y1对应的是Y5.
┕☆
.資料再好. .吔只褆點綴′
.想説嘚話全在訫裡... .資料.隨心爾變-...
FX2N控制伺服电机,驱动器监视有脉冲频率输入,电机无动作,乍回事?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