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

楼主(2013-03-16):
本人用三菱FX2NMT控制伺服,伺服驱动器监视有脉冲频率输入,可电机无动作,设置为位置控制无问题,接线也正常 ,电机在速度控制模式可正常运转,就是用脉冲控制不转,请教大师们具体原因。多谢了。

楼主:
难道没人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MT 的是脉冲+方向吗

楼主:
MT 的是脉冲+方向吗
是的,指令脉冲类型已设为脉冲方向,已仔细按相关参数设好了,还是没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