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请教一下关于QD70P4的问题

楼主(2013-03-16):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最近在做一个项目,用到了QD70模块,写了手动程序,监控了轴1的当前速度值,在按下前进或者后退时有速度,和设定的一样,但是就是不动,后来用示波器测量轴1的脉冲输出端,发现没有脉冲输出,请教一下可能会是哪里引起的?

网友A:
检查接线有无问题。
请教一下关于QD70P4的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