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A4伺服位置控制接法

楼主(2013-03-16):
如题所示,小弟新手,想请教各位高手松下伺服位置控制接法,我已将
1(opc1) 2(opc2) 41(com-) 脚接 24V
29(sev on) 7(com+) 脚接 0V
4(PUL2)接脉冲 6(sig2)接方向,
上电后驱动器显示 r 0,电机处于自由状态,可用手转动,发脉冲也无任何反应,请问各位高手,还有那些参数要设置吗?谢谢!

网友A:
你的伺服没有使能,怎么会动呢,如果想伺服一直有使能把41和29短接,如果另有用途(比如示教,就是读取伺服编码器)用PLC输出去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