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温度控制

楼主(2013-03-16):
求简单实用的自动温度控制电路图。

网友A:
如果是电路的话,一个温度控制器,一根热电偶,一个接触器,再带上负载(加热元件)就可以了,如果温度控制比较复杂,可以购买可编程温度控制器,一般可以控制十几段的温度。

网友B:
在那里
PLC交流千人群:57512954

网友C:
这个不难,

网友D:
路过,不懂。。
wzkxdz.cn

网友E:
温度传感器+温控仪表+接触器即可实现单回路的控制方案

网友F:
自动温控电气图

网友G:
用OMRON E5CN就可以解决,可以PID,可以ONOFF

网友H:
把条件说清楚,才好出主意。最简单的是:温度传感器+温控仪表+固态继电器。

网友I:
在网上可以下载到
wananjushi

网友J:
温度控制器,热电组,接触器

网友K(2013-04-24):
要求不清楚,不知道你用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L:
一个温控仪表,热电偶,加热元件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