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数控大神们,留下你们的脚步

楼主(2013-03-16):
昨天遇到一台数控机床,只要主轴电机一转动立马就会报主轴电机过电流,但是主轴电机是没有问题的。我敢确定的是电控柜里的驱动器的问题,我从别的机台上拆了一个驱动器换上后就不报警。但我有些纳闷了,主轴电机的转动是由驱动器输出脉冲才让它转的,为什么只有一输出他才报警,不输出它就不报呢。这是驱动器那一部分有问题,请大神们给小弟讲解一下

网友A:
驱动器输出功率模块可能已损坏,或是驱动电路检测部分有问题.....

网友B:
赞同,可以的话一楼在细讲下,过流检测具体在那一部分

网友C:
检查下接地,驱动器恢复出厂参数试下;
驱动器问题没什么好研究的,

网友D:
我也碰到过。不过是直接把驱动器外发维修。
jxh668

网友E:
一楼正确

网友F:
武汉佳维电气服务中心为您提供优质快捷的服务,为您提供免费的技术支持,帮您解决各种技术难题
本中心专业维修各国交直流调速器,触摸屏,PLC,交直流伺服驱动器,CNC数控系统,电路板,电梯主板及变频器等工业自动化控制电气产品____24小时热线:15623012956 13260533392
TEL:15623230057
原野

网友G:
触发 跟模块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