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6):
最近几天老是在琢磨一台触摸屏用MODBUS RTU 485通信控制控制两个台达变频器的事,今天自己似乎觉得有了些眉目,特编次程序上来,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批评与指正!谢谢了!

另外请教以下几个问题,望大家不吝赐教!

1,系统参数——设备列表中的PLC与MODBUS RTU的各项设置是否正确?
2,PLC的通信端口为COM3,MODBUS RTU的通信端口为COM1,两个端口的通信格式不一样可以吗?
3,两个变频器通信参数中站址分别设为1站与2站,触摸屏画面中的地址也分别对应1站与2站,但把modbus中的PLC预设站号为0可以吗?或者不设为1,设为2可以吗?
4,PLC中的PLC预设站号默认为0,设为1或者其它可以吗?【PLC只有一个的前提下】
5,同时按住触摸屏画面上的两个变频器正转按钮可以吗?就是可以同时命令两个变频器吗?

楼主:
怎么没人提一下意见呢?

网友A:
我很想评论啊,怎奈何我是个菜鸟级的……

网友B:
你这个成功了吗?

楼主:
没变频器试。不知程序编制是否正确,希望大家判断一下。

网友C:
我也不会
小猫

网友D:
你 的第五个问题很显然不可以的,触摸屏每次只能有一个单一操作,若要达到你所要的那样也不难,做个中继程序和HMI按钮。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