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软件的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3-03-16):
第一次用组态软件,我想做个20快温度计的画面连接电热偶的,后面还用什么设备支持啊?望高手指点

网友A:
利用PLC控制

楼主:
谢了哥们
希望 以后能多多指点

网友B:
组态软件+台达DTE就可以了,不用plc

网友C:
三菱FX1N+ 模拟量模块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指点

网友D:
4楼,三菱fx1n-60mr,配什么型号的模拟量模块

网友E:
本人可提供整套控制程式,包调试好。如有需要请加QQ1565906923.
jianming

网友F:
上位机直接跟温控仪表走485通讯就行了,还不懂的站内M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