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要做一台转盘的设备,编程思路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3-03-16):
最近要做一台转盘的设备,8个工位,只有1位置有接近传感器,编程思路是怎么样的?

网友A:
用8工位分度盘,即可

网友B:
不知用编码器控制角度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8工位分度盘,即可
用的是8工位分度盘,只有1个工位记录位置,连续放料时,每个加工位置的完成信号怎么定

网友C:
用伺服吧,台达的有专门分度用的.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台湾永宏plc

网友D:
用原点复归来做 ,类似的 印花设备
销售永宏plc,威纶,奥堤司人机,变频伺服电机,文本显示器等 自动化项目设计开发,飞剪,制袋,印花机,注塑伺服节能改造。技术交流QQ1075151737

楼主:
只能用普通电机,大致搞清楚了,用移位来做

网友E:
给你个方便的方法,用凸轮分割器,8工位的,然后用普通带减速器的调速电机带动其旋转即可,很方便的,定位精度也很高,成本也便宜,控制也方便,我经常用。
相信自我!

网友F:
长见习啊

网友G:
转盆分成8个,然后一个传感器,PLC计算就行了

网友H:
相信10年后我会为自己今天的抉择而骄傲!

网友I:
按分割要求安装检测开关压块就行了

网友J:
方式很多,根据实际情况吧。

网友K:
可以用凸轮指令,各工委的转换是用时间来控制吗,还是用位置来控制~
下载积分:+5(jx_einstein) 各工位加工完成后,转换 ..

网友L:
我是用带减速的步进电机做的16工位的旋转盘,一个接近传感器用作原点复位~
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忙
下载积分:+1(jx_einstein) 热心助人!

网友M:
8等份分割器~!!一定是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