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闭环编程求助

楼主(2013-03-16):
有一台机床Z轴精度要求极高,厂家说是用光栅尺的反馈信号做全闭环控制。这个全闭环控制是指用光栅尺的反馈信号和PLC发出的脉冲数量作一个比较,然后“多退少补”吗?

楼主:
具体编程是这样的吗:比方程序发10000个脉冲,正常情况下应该走100MM,但光栅尺的反馈信息只有99MM。那么PLC应该在前一个定位完成后继续发100个脉冲让电机往前走1MM。如果光栅尺的反馈信息是101MM,那么PLC应该在前一个定位完成后让电机往回走1MM(100个脉冲)。是这样编程吗?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A:
应该用高速比较吧?

网友B:
应该不是你说的那个样.....定位完成后去比较处理再去执行补偿动作,,那是没有意义的....工件可能已经加工坏了......
下载积分:+5(358273433) 感谢!

楼主:
楼上的朋友说的对,能指教一下怎么编写这个程序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