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7):
            是这样的,FX3UC的PLC自带一个FX3U-232-BD通讯扩展板,紧挨着左边又加一个特殊通讯适配器:FU3U-232-ADP,现在情况是BD的那个坏了无法通讯,想换到左边备用的通讯模块上,原来程序中用的是一个RS指令:RS D1200 K36 D1920 K0 ,以及只用了M8122和M8123;查到FX通讯手册中,基本单元上的为通道1,模块为CH2,而RS只能用CH1,所以要用RS2指令,我把程序中RS指令换成了RS2 D1200 K36 D1920 K0 K2,指定的为CH2,并且在PLC参数中设置为CH2,其设置和CH1一个样,M8122和M8123也在程序中全部更换为M8422和M8423, 结果呢,数据也发送出去了,但是机器报警“数据错误",说明发送数据的格式不对!补充一点,通讯是这样的,机器的扫描器找到S/N后通过串口通讯到PC中,PC中有程序检查然后会返回一个结果给PLC,流程是这样的,请高手说一说,我错在什么地方了,我现在搞不明白啊。肯求有兴趣的朋友,大家一起讨论讨论。。。。。。。。。。。

网友A:
先用串口调试软件,接受一下数据,看看发送的数据与接受的是否一致就知道,问题就好找啦。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自己琢磨着搞定了,原来RS2指令除了可以指定通道1或2,并且只能用16位发送,需要用BTOW指令把原来RS时的D1200的低8位组合成16位,再发送,再在系统参数里选择通道2并设置好参数,试机OK,敲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