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指令怎么编

楼主(2013-03-17):
各位大侠!
MOV V0M100 Y0这指令怎么就不正确。要想实现这功能,应该怎么编呢?

网友A:
引用楼主hexiangjiang于2013-03-17 07:13发表的 这指令怎么编 :
各位大侠!
MOV V0M100 Y0这指令怎么就不正确。要想实现这功能,应该怎么编呢?
不能对位进行间接寻址。
在IEC61131编程方式下,可以声明Bool类型的数组实现对位的间接寻址,传统模式下没有办法。
Good Luck~

网友B:
MOV VOM100 K4Y0

网友C:
MOV V0M100 DY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