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7):
最近接到个设备,用的是Q,其中有模拟量编程,请问Q系列的PLC,模拟量编程还是用TO FROM指令吗

网友A:
你喜欢用FROM TO指令就有,不喜欢直接UXX\GXX读写
  • 下载积分:+5(jx_einstein) 热心助人!

网友B:
    可以用智能软件包来设,一句指令都不用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智能软件包来设,一句指令都不用写。

    软件包怎么用?谢谢

网友D:
    如果是GX Developer要安装另外的模块软件包
    如果是GX Works2那不用另外安装软件包,直接在软件里添加智能模块就可以

    Q的用FROM/TO指令可以,也可以用MOV  和Un\Gn 之间进行传送
    三菱

网友E:
    我也来学习一下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