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QM1H PLC 求解?知道的前辈们帮帮忙,谢了!

楼主(2013-03-17):
很少接触omron 的plc,何况这是个大家伙,一个朋友拿过来的。型号CQM1H--CPU21,接上交流220v 电源后,就电源模块指示灯亮,电源模块型号PA203,CPU单元上的5个指示灯都不亮,给输入单元接入24vDC 电源,输入指示灯也不亮,望各位前辈们指点,小弟不胜感激,在线等,急啊,小弟先行谢谢了!

楼主:
有人用过cqm1h系列吗?是什么原因啊?是跳线开关没设置好吗?还是电池没电?电池没电有没有影响呢?还是cpu模块坏了?搞不明白?

网友A:
右侧端盖装了吗?上照片吧

楼主:
有装啊,通电后就最左边的电源模块指示灯亮。

网友A:
1. 可能CPU在编程状态,此时无灯亮。
转成RUN状态时如无错误则RUN灯亮
如程序错误则ERR灯亮
2.可能CPU已损坏

网友B:
首先量一下电源模块有没5V和24V输出,若有再拆开CPU模块进行检查

网友C:
检测电源正常后,用电脑跟CPU联线看看能否通讯,能通讯就好办了,查看CPU的状态及错误讯息,根据情况处理即可.

网友D:
接上电脑通讯一下,如果通信正常的话COMM灯应该闪烁.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回复6楼的前辈,电源模块量过了,有5v DC输出,没有24v输出,24v是不是要外接电源?我在输入单元接入24v直流电源,还是没有反应,联接相应的输入回路,输入指示灯也不亮。

楼主:
回复2楼的,右侧端盖装还是不装啊,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
回复7,8楼的,和电脑通信联系不上,是不是跳线没设置啊,要怎么设置?

楼主:
要是cpu模块坏了,如何检查输出模块oc222的好坏?

网友E:
现在是全部灯都不亮,如果模块正常, 拿掉端板盖报错灯绝对会亮,你试试

如果再不亮,把其他模块卸下,还是一样拿掉端版盖,试试

再不亮,要么你的电源有问题,要么你的CPU有问题

再要么就是你的CPU灯都坏了,试试通信吧
做工控,做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