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7):
本人想用一台变频器的的输出电压(0-10V)控制另一台变频器的运行频率但想要在前面一台变频器停止时后面那台不能停止而转为低频运行(后面那台启动信号没断开)。所以我想把后面那台变频器的最低频率设为30,现在问题就是前面那台停止后后前那台也停止了。停止键一闪闪的。请问一下要达到这个控制要求要怎么做。谢谢了。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
可以进行模式切换,前面一台停止后,马上切换到另外一种模式,另一种模式如何设置要看具体变频器

网友B:
一楼说的对,如果使用三菱变频器的话,可以利用PLC与变频器进行通讯来改变运行模式
机械臂

网友C:
没有PLC的话加中继转换停另一台

网友D:
很简单,用中继可解决的,不用PLC 和通信也可以的

网友E:
Q:本人想用一台变频器的的输出电压(0-10V)控制另一台变频器的运行频率但想要在前面一台变频器停止时后面那台不能停止而转为低频运行(后面那台启动信号没断开)。所以我想把后面那台变频器的最低频率设为30,现在问题就是前面那台停止后后前那台也停止了。停止键一闪闪的。请问一下要达到这个控制要求要怎么做。谢谢了。
請問您的需求是否為下
                    A台為放捲 B台收卷 當A台頻率信號為0HZ/0V時,B台需以一定速度運轉到張力固定點後,由運轉接點A台B台兩台同步停機
                    因為您的迴路來說問題不大可能您需求無法達到,同步性,還有B台無法以低速運轉

ANS:有機種做法便宜跟貴的
                           用三個V, R,由一個調整A.B.台連動速度一個做B台連動比值一個做低速運轉設定
                           由繼電器接點切換其功能

                            用比例連動盤做其需求

网友F:
我说说我的看法哦,你设置的下限频率是有启动信号和频率信号时,当你的频率信号大于30HZ时电机启动,也就是说0-6v电压输入电机是不会启动的,你可以通过设置输入模拟信号对应的频率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0-10v对应30-50HZ,你可以试下看看,不行再讨论
要怎么设置0-10V对应30-50HZ啊。东元变频器,好象没这功能。谢谢

网友G:
你可以用A机的R1A R1C做B机的多段速运行,

网友H:
同意8楼意见,简单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