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7):
本人刚接触PLC学习,可能问的简单啦。还请高手们详细说下,在此谢谢啦。

如上图所示,交叉引用中有没有错误呢?有的话怎样错的,怎样修改正确。 谢谢!

网友A:
这个看不出来的,只要有使用到就会在交叉表中显示,至于怎么用的它不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不出来的,只要有使用到就会在交叉表中显示,至于怎么用的它不管

说是M区有重叠错误???怎么样看出来呢?

网友B:
继续努力
小猫

网友C:
MB0已赋值,看编程手册中地址重叠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是M区有重叠错误???怎么样看出来呢?

这不是错误,它只是显示你使用了什么寄存器以及使用的寄存器的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