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7):
这外指令怎么用呢

楼主:
M3.0是什么时候通呢

楼主:
是M13.0通加上M13.1通,M3.0才通不,是这样取反的吗

楼主:
M0.3写错了

网友A:
M13.0和M13.1任何一个通,M0.3都会通

网友B:
前面通,后面就不通,前面不通,后面就通!前面任意一个不通,或者两个都不通,后面就通。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C:
与后取反,楼上正解

网友D:
前面任意一个不通,或者两个都不通,后面就通。
5楼下确

这是正解

网友E:
要使M0.3通,取反前的状态要为0,也就是前面2个任意一个不通或者都不通!

楼主:
有点晕了,哪一个是对的呢

网友A:
我们不讲通与不通了。

M13.0和M13.1任何一个状态为ON时,
M0.3就会置ON。
这样可以理解了?
不理解上机看程序运行状态
我行,所以我可以!

网友F:
NOT 取反 ,  和非门一个意思。   把NOT去掉时候通和不通 ,这两种情况对调下就行了

网友G:
看到这里确实有一种无助和无奈,无语。
not指令它的意思是将前面运算的结果“取”反。也可以理解楼上说的在数字电路中常用的“非”门。

网友G:
说明:地址后面是状态值在()里标示。
状态:
1)M13.0(0)+M13.1(1)=M0.3(1)
2)M13.0(1)+M13.1(0)=M0.3(1)
3)M13.0(0)+M13.1(0)=M0.3(0)
4)M13.0(1)+M13.1(1)=M0.3(1)

网友H:
简单点,就是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

网友I:
M13.0或M13.1有一个通电,M0.3有输出

网友J:
15娄和我理解的一样。

网友K:
版主讲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