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 motion程序

楼主(2013-03-17):
那位高工有Q motion程序?可否分享下。程序最好有同步控制方面的,大体的动作也说明一下。正为这样的程序头痛。

网友A:
我有德国光盘机上传的程序,我正在学习,以前都用西门子PLC,没有用三菱PLC带伺服
我想问K步中如何用双字 比如W0与W1组合用,因为单字表示速度变量会被除以1000,比如
30000运行时变成30.000,速度就不快了。
描述:光盘机程序
下载积分:+5(poorwer)

网友B:
传送速度数据时使用DMOV 就可以了,在MT里,接受的字是需要加小数点的,所以在三菱主CPU需要注意小数点产生的数据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