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载300程序时,需不需要cpu打到stop上?

楼主(2013-03-17):
我刚才连了一下,点的在线都可以看到程序的块了,然后我新建项目,然后点plc下的从站点上传到pg,然后选了0号机架,1号插槽,显示下面也看到那个315-2dp了,我点确定后,提示我不能从站点上载到pg!这个过程cpu一直是run的状态!所以上载过程是否需要停止cpu。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不需要停机,你选2号槽试试。

网友B:
或者点击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点击更新
求一个 程序上载 详细 操作步骤!!!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C:
你连线后,选择自动扫描,会显示出所有的已经恨你的电脑建立链接的PLC的,你想上载哪一个,直接左键点击一下选择,然后,确定就行了
下载积分:+3(月泽) 热心助人!

网友D:
不需要,程序读出一般对PLC运行状态没有要求。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62369.html
下载积分:+5(月泽) 热心助人!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