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电子齿轮比的计算?

楼主(2013-03-17):
在程序编写中伺服电机电子齿轮比怎样计算出来?
能否举例说明?

网友A:
很容易的,对照伺服说明书看下吧。
龙芯

网友B:
指令分子/指令分母=一轉的脈沖數
前提條件是你要知道伺服的分辨率才行
技术源于不断自我提升,人品奠定明天是否能够成功。
只要我接手的项目,我一定会帮您进行到底

网友C:
2楼的说的好象不对啊!正常的情况下伺服电机每圈需要1万---十几万个脉冲。那电子齿轮比要那么大吗???????????
绿色的微笑

网友D:
指令脉冲*电子齿轮比=伺服电机分辨率。不过现在很少用电子齿轮比了,一般直接在软件上设置一圈多少个脉冲。

网友E:
伺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 如松下1048576 (设置为分子) 然后伺服电机没转一周需要的的个数(设置为分母)就可以了
电子齿轮你可以设置 10:1 100:1 随便你 ,你只要知道 设置的比例是 当你PLC输出一个脉冲 伺服器输出脉冲是按照你比例输出
如果10:1 那么plc 输出一个脉冲 驱动器就输出十个脉冲。
不过这里如果这样设置了 对不对?其实不完全对,因为你要考虑下自己PLC的输出频率 如三菱FX3U系列,Y0输出才100KHZ
如果按照上面的设置,电机的转速就跟不上,如果你选择加模块另计了
应该怎么去做 每秒钟转多少圈呢》最好是设置 每转一圈多少/S 设置电子齿轮考虑精度多些 速度有可能就跟不上节奏了。
如果速度不是很主要,那么选择设置电子齿轮吧

网友A:
电机运行脉冲=指令脉冲*电子齿轮比
电机每圈所需指令脉冲P=编码器分辨率*电子齿轮比

网友F:
指令脉冲*电子齿轮比=编码器转一圈的脉冲数*减速比(如果减速比为1就*1)例脉冲当量为0.01MM,丝距10MM,编码器分辨率:131074P/R,减速比1那么指令脉冲1000*电子齿轮比=131074

网友G:
(分辨率x精度)/(丝杆导程x减速比)=分子/分母
比如伺服电机分辨率为131072,丝杆导程为5mm(丝杆转一圈工件移动的行程),减速比为1/40 ,精度为0.01mm。结果自己算
齿轮比范围在1/50到500以内。也就是可以放大脉冲的倍率是1/50至500倍。
计算电子齿轮比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你的上位机发出的一个脉冲能让工件运动到你设定精度的行程,精度为0.01mm ,就是一个脉冲工件运行0.01mm。
下载积分:+2(keepmoving) 好贴好贴!

网友H:
发一个图解方案伺服电机电子齿轮比的计算。
下载积分:+1(family111eee)
下载积分:+3(tmpowerplc)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g073545) 热心助人!

网友I:
我自己做的电子齿轮比计算EXCEL。分齿轮和螺杆两种。
下载积分:+1(family111eee)
学习是乐趣

网友J(2013-11-27):
对照伺服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