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7):
安川电机铭牌上电机额定功率是11KW   额定电流为 58.6A
为什么这个电流这么高
而我用钳形电流表测出来的电流远远低于58.6A
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如果你的电机带的负载是轻载的,这是正常现象,如风机或水泵等都是轻载.我公司做的项目上采用大功率电机带动风机也是电流会比额定标称值低很多,只要三相平衡即可.

网友B:
三相220V的马达吧?
恩。是的
三相220V的电机
现在我要选择电线的大小
没法估算了

楼主:
恩。是的
三相220V的电机
现在我要选择电线的大小
没法估算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是的
三相220V的电机
现在我要选择电线的大小
没法估算了

按额定电流配线!!!
如果我按我测量的值在放大点安培来配线
会有什么后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