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路脉冲需求选型

楼主(2013-03-18):
现有一机器,需要用到12路定位脉冲(大部分是步进),在选型上各位不知有什么好建议,需要经济,老板不想用总线型。

网友A:
运动控制卡试试看
相信自我!

网友B:
可以用几台PLC主机通讯,台达EH每台4轴,用3台主机就行了

网友C:
你要这样考虑,是用1W的硬件加2000的编程费,还是用2000的硬件加1W的编程费用

网友D:
2楼方法不错。三个EH系的 4000左右搞定。

网友E:
轴数多还是建议用运动控制卡。

网友F:
主要看12轴同时动作的总共是几台

网友G:
一个6轴的PLC,两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