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正反转设置问题

楼主(2013-03-18):
三菱伺服MR-J2-40A中调换正反转的是哪根线,具体在插头的哪根线,
,
知道把线从ST1调换到ST2,但是不知道是哪根线,求大神帮忙~~

网友A:
换个参数就行了 有改变旋转方向的参数,记得J3中是pr14,j2不记得 自己查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