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盘设备速度控制

楼主(2013-03-18):
准备做一套转盘设备,用变频器控制转盘速度,要求转盘的内外位置速度不同,外围快内侧慢,也就是从内往外走变频器速度越来越慢,外围到内侧越来越快,思路是①用晶体管的plc发脉冲控制变频器,②用plc的485通讯控制变频器,③用da模块输出0-10v电压控制。请大家讨论下这三种方法哪一种执行起来反应快,效果好,各自的优缺点。

网友A:
高手,说得我一头雾水。

网友B:
变频器好像不接受脉冲哦,所以一号方法不行。

网友C:
不知道有没有理解正确,你是说要恒线速么。如果是,我们这边倒是做过类似的收料装置,即随着料的增多,盘径越来越大,角速度不变,速度就跟着变大了,要让料的速度恒定,就必须变频器控制转盘速度起初快后来慢。
当时我们是用模拟传感器作为信号输入,接入A/D模块即可。成本低,反应还算快。用plc响应时间当然更快,不过成本高了。

网友D:
用通迅就一定要换同一种变频器,用DA就什么变频都可以.供你参考.

网友E:
搞不清楚

网友F:
很好搞啊
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