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700的变频器大家用了没

楼主(2013-03-18):
三菱叫了这么长时间,L700到底上市没有,用过的兄弟进来讲讲,性能,功能,价格。

网友A:
早就已经上了

网友B:
我还没看见过,其它就挺多的。

网友C:
就目前的形式看,估计是降低成本,提高性价比的产品,功能估计有所增强,至于性能就有待考验了,

楼主:
问了浙江一家大的代理商,没现货,但订货时间到不太久,价格不好,表价比A系列低,但实际报价比A系列高。

网友D:
L700是专为卷曲行业提供做张力控制的产品,不是所有行业都适用,相对于A700,某些功能剔除了,加入的都是张力控制功能,比如卷径计算,锥度控制。 虽然说是一款专门针对张力控制的产品,但是仍旧有局限性。因为用变频做张力控制本身精度就不高,对于那些对于张力控制精度要求比较高的,该用张力控制器的还是用张力控制器,对于负载比较大的,该用伺服的还是用伺服。 如果只是拿变频器做多段速、模拟量、正反转这些简单V/F控制的,这些基本功能L700都有但没必要用L。原来用什么还是用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