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8):
大哥们帮个忙吧?我在百度上找的有需要刻录的,有不带仿真的

   有的兄弟,帮个忙发到296905910@qq.com

                                                                跪谢!!!!!!!!!

楼主:
给个下载网址也行啊

网友A:
欧姆龙PLC编程软件包(搜一下,网上到处都有的),本身就带有PLC仿真和人机界面仿真,功能强大的很。不过,并不是所有的PLC型号都能仿真。只有大中型才能仿真。这个对我们学习影响不大,我们可以选择大中型的仿真,只不过有些指令并不是通用的,这点要注意。
找了个下载是DVD版的,还得刻录,我这光驱不太好使,费俩碟了,还没刻出来,让我给删了,其他的没有找到合适的,有的还收费,擦

网友A:
坦白的说,我对电脑不太懂。我不知你是什么电脑,我所见过的电脑,把欧姆龙PLC编程软件包(不管它是DVD版,还是什么版)下载下来之后,先解压缩,然后安装,OK,挺好用的,并不需要刻录什么的。要不,你搜一下欧姆龙官网,应该有的下载啊。

网友B:
楼主吖!能不能把你要刻碟那软件的下载地址分享一下啊? 如果是光盘镜像,不想解压那我推荐楼主用虚拟光驱,我电脑上装了软碟通,挺好用的。

网友C:
去下个CX-ONE的就可以了

网友D:
cx one的都带有仿真功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cx one的都带有仿真功能的

7楼真相

网友F:
cx-one下载完了不需要刻盘.在程序路径下,添加system32文件夹.上网下载Husbd.dll和PTUsbDrvS7IF.dll.复制到此目录下.正常点setup安装就可以.

网友G(2013-04-21):
找经销商要一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