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菱sfc编程中线圈未得电。谢谢。(已解决)

楼主(2013-03-18):
为何M1,y0没有得电呢?整个程序无双线圈输出,因为为仿真,x0是强制置ON。
——————谢谢各位————————————————————————
谢谢楼下朋友的提示,果然是s状态的问题,初始块中m8002未起到效果,致使程序未激活。
修改前
修改后
(因为第一次发帖,发了两个同样的帖子,抱歉)。

网友A:
你查查是不是输出了两个Y0

网友B:
你那段程序不在输出状态!
宜宾工控

网友C:
是使用STL指令吗,看看之前的STL接点是否接通了。

网友D:
s触电没导通,2、PLC在停止状态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