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求各大神帮帮忙。

楼主(2013-03-18):
我买了一台新电脑是装win7 64位系统,我下了个gx works2想学编程,但是软件无法跟plc通信。我是用串口线的,装了pl 2303的驱动,不知道什么问题。还有个问题就,gx works这软件如何仿真?每次编写好程序一按下仿真所写的程序全部不见了。是不是仿真要跟plc连在一起的才可以仿真的?求大神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A:
连接PLC时需在“连接目标”里设置端口号和波特率;
仿真时应该如楼上所说,程序编完没有变换,变换一下,无灰色底色再进行仿真即可。

楼主:
仿真的搞好了。谢谢。但是通信那方面还是不行。是不是线的问题,我是用下面这种线的。帮帮忙,感谢感谢,

网友B:
PLC有没有问题呢?

楼主:
好的,里面有程序来的。我也找不到原因,烦烦,。。

网友C:
你那USB转串口线驱动安装正确了吗?电脑上有连接上可以使用的提示后,看那编程传输线使用的COM口是几,然后在三菱软件里也改成相同的COM几口,就能使用了。我用的是SC-09电缆,照上面使用修改,连接一次成功。

网友D:
线转一次就行了你还转二次

网友E:
你老人家是在篇辑状态监视吗?要转换后才行啊!

网友F:
你线不行了

网友G:
这种转换线我也用,通讯时有时无,很不好用

网友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