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KW 潜水泵 1.6千米 要多大截面积的电缆?

楼主(2013-03-18):
11KW 潜水泵 1600米 要多大截面积的电缆???????
11KW 潜水泵=22A
允许压降380-370=10V 末端电压获得370V
线电阻 R=U/I R=10/22=0.45Ω
导线的截面积为:S=pL/R S=0.017×(1600÷0.45)=60.435 选用70平方。需要那么大吗???

网友A:
10平方为好,

网友B:
会产生电压降吗

网友C:
考虑线损和发热就选25MM的线好一点.

网友D:
你们都是有钱人啊,要这么大吗?

网友E:
11LW用10平方明显不够用啊!要考虑线长度,压降

网友F:
潛水泵規格上有額定電流這一項,發出來,不知道功率因數沒法算出準確導線截面積
11KW 潜水泵=22A
允许压降380-370=10V 末端电压获得370V

网友F:
铜电缆電阻R=ρ×L/S,(铜电线的电阻率ρ=0.0172,L:长度,单位为米,S:导线截面)。
電纜壓降U=RI
S=1600/{10/(1.732*22*0.0172*COSΦ)}
我算了下 貌似很大
下载积分:+1(xbc5620924) 热心助人!

网友F:
所以你的方案只能在傳輸端加變壓器,升壓后傳輸,壓損可以增大,導線橫截面就可以減小了

网友G:
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用高压在适当位置降压!
否则损耗很大代价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