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8):
  前段时间买了一套伺服回来学习用,三菱的MR-J3-20A三菱的PLCFX3U发脉冲控制。是位置模式。
接线图如下不知有没有错???

以下我编了一段程序。X10闭合,伺服电机也没有反应。

不知是什么问题??因为都一次搞伺服,,搞了半天搞不懂,
伺服放大器参数我只改了。
PA01-----位置模式1000
PA03-----相对位置0000
PA13----脉冲加方向0011
其他的参数我就没有更改,都是出厂值。

网友A:
PA01不是000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01不是0000吗?

版主。。。不好意思。。搞错了。是三菱新版MR-J4-20A的伺服放大器。
说明书上是控制模式是PA01是1000的。
不知这样接线有没有问题???
搞了半天都是转不了

网友B:
如果你是按图上接线的话,应该是接线有误,还有一个就是看伺服放大器面板上显示的代码是否正常。
我认为的接线引脚应该这样改

com1和com2接0V没错,不过Y0要接到CN1的11脚PG,10脚PP应该接到+24v上(最好串接一只2.2K电阻后接到+24v),

Y4接到CN1-36脚NG,35脚NP应该接到+24v上(最好串接一只2.2K电阻后接到+24v)

仔细看下手册,慢慢体会一下,没有电阻的话可以不加,下面是我的做到一张图

网友A:
我刚下了手册;
1. PA01什么时候要改成1000了?
2.接线OPC是否有误?
请楼主确认。

网友A:
呃……
PA01不要改了吧,仔细看了一下,默认设置确实应该是1000,而且最上位的【1】是不要改动的。
OPC改为24+试一下吧

网友C:
接线有问题,你可以先做转矩控制或者速度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