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内部继电器

楼主(2013-03-18):
pLC内部继电器能不能直接,接交流接触器线圈(40A以下的接触器),这样接对PLC输出继电器触点影响有多大?

网友A:
是继电器输出的当然可以直接接接触器了

网友B:
继电器输出型的可以啊,可以输出220V的电压!

网友C:
可以接,不过保险起见,接前看下继电器输出负载最大电流,是否大于接触器线圈电流,一个继电器也才10几快钱左右,

网友D:
最好看以下参数:
一是PLC输出点的最大电流A1;二是接触器线圈的工作电流A2;
如果A1>2A2以上,就没有问题。
不过,最好还是接个中间继电器,免得烧触点,麻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