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8):
刚买的欧姆龙PLC ,CP1H,通电后现示正常,在运行状态,一直没有输出,电脑连线显是示正常,强制也没有输出,请教各位,这是身什么问题,

网友A:
有没有输入过程序?

网友B:
看你的PLC在什么模式?打到编程模式看看

网友C:
输入程序,再重新上一次电试试

网友D:
没有切换到运行模式或监视模式

楼主:
PLC 型号是CP1H-X40DR-A,程序重新上传过,连接电脑在监视模式,在操作台按电机启动,电脑显示有动做,PLC还是没有输出,输出指示一直没亮

网友E:
看一下没有切换到运行模式或监视模式
yaanlh

网友F:
换个输出端试试呢。

网友G:
一:先确定一下你的程序有没有问题,
二:通讯有没有问题;
三:换个PLC试试。

网友H:
引用楼主顺裕木业于2013-03-18 18:14发表的 很急,欧姆龙CP1H没有输出 :
刚买的欧姆龙PLC ,CP1H,通电后现示正常,在运行状态,一直没有输出,电脑连线显是示正常,强制也没有输出,请教各位,这是身什么问题,

程序没有问题,那就是PLC有问题了
jxh668

网友I:
输出灯亮,还没输出,确认接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J:
CP1H中有一个特殊继电器,是多少我忘了,是可以禁止输出的,你找下子,在程序中加一步让这个特殊继电器复位就可以了。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现像的。

网友K:
脉冲输出点?检查系统设置里面的电机参数是否合理!

网友L:
都是小问题,多想一下找原因

网友M:
楼主会不会是第一次用这个系列的产品呢,不会程序按CPM系列的方法写的吧

网友N:
看看逻辑输出指示灯有无正常点亮,如果点亮检查接线有无错误,接先正确就是你PLC硬件故障了
http://wenku.baidu.com/view/2d556dce6137ee06eff91867.html
看看第四页的接线图

网友O:
本人观点是不是少写了个0进去,我以前遇到过的。比如把1001改成10001试试
工控学员商店欢迎你,提供优质低价的学习器材,回收各种工控产品不限好坏品牌。
QQ758185469 18131571939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gongkongb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