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PLC S7-200 VW里的数据断电后几天为什么数据都没了?

楼主(2013-03-18):
请问各位大侠,PLC S7-200 VW里的数据断电后几天为什么数据都没了?

网友A:
S7-200的plc断电后靠电容保存寄存器数据的,断电时间长了后电容没电了数据自然就丢失了,隔上几天对PLC 上电几分钟就ok了,或者加个外接电源。西门子的200 就是这样的啊

网友B:
一个星期的时间数据恢复初始值.因为没有内置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