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S7-200 VW里的数据断电后几天为什么数据都没了?

楼主(2013-03-18):
请问各位大侠,PLC S7-200 VW里的数据断电后几天为什么数据都没了??

网友A:
要电池的,这就是我为什么不喜欢用的原应!

网友B:
最好配置一块电池

网友C:
加一块电池就行了,能保证200天断天不掉数据的,有国产的便宜哩

网友D:
可以把数据写到数据块内,数据就不会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