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浮点怎么转换

楼主(2013-03-18):
现在要在FX1N程序里进行除法运算,可是浮点转换不了。用什么指令可以运算

楼主:
就是转换不了,我用放大倍数算出来了,就是没有小数显示。现在我想要小数显示出来。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A:
好像FX1N不支持FLT,我也在找解决办法

网友B(2013-05-09):
1n没浮点数的

网友C:
1N没有,方法只有把它放大再就小就行了

网友D:
FX1N不支持浮点运算,2N和3U可以

网友E(2013-07-11):
如果有触摸屏的话可以在程序里将数值放大然后在触摸屏里再换算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