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173编程问题求教!

楼主(2013-03-18):
1 ABS-1
Axis 1 120 degree
Speed 20000.0000 degree/min
1..这个程序中速度大于20000。Relative Check就会出错,为什么?
2 JOG 时怎样改加减速时间?是不是由参数快固定? 该怎么做,谢谢大家!
以前做的都是西门子Profibus的!

楼主:
今天试了一下,减少固定参数的 Travel/Revo 速度就相应提高了,变量W0被设定为Qcpu的共享区,所以不能使用。没有共享的就可以用了!

楼主:
上面应该是Travel/Revo (rev/min 不对 ) ,另外想问一下双字怎么表达?
------------------------------------------
原来是自动认为是双字 的

楼主:
上传一个正在学习的程序

网友A:
anwell123 :请问用什么软件打开是MT Developer2打开的吗?谢谢

网友B:
你这个应该只用到实模式吧,如果是上传一下你的程序,我们探讨一下。

网友C:
继续探讨,旁观学习

楼主:
我用的事MT Developer SW6RN-GSV13P 上传的 今天搞懂了W0000 to W1FFF 放在speed 后面 本来就是双字。
现在用于机械手走绝对模式应该好做了,单段速度控制也可以了, 多段速度还没有搞定. 以 VSART 开头的K步不会动作,需要其他特别的条件?求指点!!!

楼主:
[K100]
3 VSTART
1 ABS-1
Axis 1 300.0000 degree
Speed 2000 degree/min
2 VINC
Axis 1 300.0000 degree
Speed 1000 degree/min
3 VEND
这种k步 运行时电机不会动作,求教!

楼主:
今天用 M3202 控制JOG,CHGV 改变速度,G步延时搞定多段速度,但是加速时间由于PB块参数固定,不知道怎么多次改变?
怎么没有好人帮助一下呢?

网友D:
看那个VSTART,坐标一样,速度不一样 ,我理解为“换档”

楼主:
VINC 应该是增量的,不是绝对值的,坐标一样也可以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