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達DVP-EH3ID號

楼主(2013-03-18):
這種PLC與電腦通迅時要有正確的ID號才能正常通迅,ID號可在0-225設定,要是忘記了大家是怎么辦的?把PLC灰復出廠值沒有正確的ID號也無法更改呀!

网友A:
未试过,回复出厂值不会变为0吗?

网友B:
通讯类型选择RS485 2W时,通讯站号必须设置为非0的站号;否则无法与PLC建立通讯

楼主:
2樓的也很了解台達,可我提出的問提不知你遇到過沒?

楼主:
看來只有用觸摸屏讀D1121的數據了。

网友C:
台达可以广播的,不要ID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