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8):
最近要有三菱PLC FX3U-64MT 驱动伺服驱动器,

但是怎么试也只是发一个脉冲,不知何故?

请那位大侠指教!!!

指令大至如下

LD M211
DDRVI K50000 K3000 Y000 Y004

Y00灯亮的时间大约 50/3 秒吧。而不是一串脉冲,郁闷呀!

网友A(2013-10-29):
你特殊寄存器里面的速度设定了多少?

会不会是闪一下已经发完?

网友B:
你的频率是3KHz,发5W个脉冲,因为频率很快,所以人眼是不可能看到LED闪烁的,只能看到LED亮,并且亮的时间就是50000/3000=50/3,   完全符合你的描述。

网友C:
你监控一下脉冲过程值就知道发没发了,不要看灯,只要发脉冲灯就亮

网友D:
大哥啊 三菱PLC定位指令和脉冲指令是需要外围条件一直保持才能持续发脉冲的啊;你的条件一撤掉当然就会停止发脉冲啊,你用了LD X0触发它然后你自己观察试着一直触发X0和瞬间触发X0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E:
  一直接通M211  Y0一直有输出
每天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