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线缆沟内,动力线跟信号线怎样合理布线

楼主(2013-03-18):
大型生产线布线,电缆沟比较浅,30cm*30cm,动力线跟信号线同时走向,容易干扰,线路比较多,请教怎样合理布线?

网友A:
动力归动力,信号归信号分开排列(信号电缆有屏蔽),分开距离保持100毫米以上。
信号线没用屏蔽,通讯线总线电缆用的屏蔽,效果还不是太好,距离很难保持

网友B:
看什麽信號了,只是數字量信號,怎麼佈線都可以。模擬量信號用屏蔽電纜

网友C:
如果已经放了线就分开扎好分开放,有条件可隔放上下层
我现在试着上下层放置,动力线放下面,信号线放上面,通讯线打算用镀锌铜编制套管屏蔽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我现在正在选用屏蔽线,尽量避免干扰,干扰确实让人头疼。希望大家继续提出好的建议。

网友D:
如果真的沒辦法將信號線分開另外走
那就在放一個小鋁線槽在裡面專門走信號
線槽要接地 屏蔽線也要接地

楼主:
我正打算改用桥架,效果应该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