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9):
(MOV  D10 T5)和(MOV  T5 D10)有什么区别吗,前面一步用的是PLS指令下面就是以(MOV  D10 T5)和(MOV  T5 D10)并联。

网友A:
(MOV  D10 T5)  将D10的值送入T5,作为T5的设定值
MOV  T5 D10) 将T5的当前值保存到D10中。

非常明显,它们是有区别的。

说到并联,为何?因为作者想使得T5成为掉电保持定时器,不断的保存T5的当前值并将其作为T5的设定值,因为D区域具有掉电保持的特性。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