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DDRVI 指令 救助

楼主(2013-03-19):
我编了一段程序试DDRVI指令, 为何 DDRVI 只是发一个脉冲,而不是一串脉冲。
我用的指令大至是 启动按钮一按 指令 DDRVI K50000 K3000 Y00 Y004指令得电,这时,Y00,Y004均亮,
直到M8029变成ON状态,并使指令DDRVI K50000 K3000 Y00 Y004失电。不知错在何处!望那位大虾指教!
我发过一个贴,不知何故为何看不见呀?

网友A:
那个贴在的,灯亮就已经是在发脉冲了,你觉得指示灯以3KHZ的频率闪烁你分的清楚吗,所以你看到的是常亮了50/3秒

楼主:
我用计数器计脉冲的呀只计了一个

楼主:
我把频率改成 K3 用计数器计Y000的脉冲,仍只计一次。

网友B:
输出脉冲频率的最低频率 等于 最高速度 除以 (2乘以 (加减速时间 除以1000))

楼主:
查看D8340, 其值变化正常,用计数器计Y00的脉冲,开一次就计一次,而不是所需的一串脉冲,有那位大虾能指教一二呀?

网友C:
帮忙顶顶!!
运气与实力成正比

网友D:
建仪看一下编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