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一下这段程序
fyx8686

楼主(2013-03-19):
这是台达plc的一段带密码程序,密码是不是3600.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16进制的意思

网友B:
32进制的运算,最好打电话问问厂家
fyx8686

楼主:
看说明书好像是十六进制数对应的ASC码

网友C:
你监控一下子不就完了么 看看寄存器下面的数是多少嘛!!
GOOD LUCK!!

网友D(2013-07-22):
密码:808465206 十进制输入

网友E:
无法做,没有全部程序是理解不完全,还有是什么触屏,

网友E:
1311012336这个是十进制数,如果后段还冇程序段时间密码,那到时间就会没有输出了
帮我看一下这段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