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自由口求助,有程序

楼主(2013-03-19):
斑竹,200与激光测仪径自由口通讯,但是我看不懂为什么把3 mov到VB300, 16#0141 MOV 到VW301, 16#0D到VB303,协议和程序奉上,请斑竹指点指点

网友A:
VB300就是 发送数据的起始地址啊
那个3 就是你SPD 的通讯地址啊
这个地址3 和你SPD 设置的通讯地址 肯定是一致的
你再看看你的SPD 的设置塞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mov 3 vb300有3个字节传送。vb300里装传送字节数。
mov 16#0141 vw301是传送数据,0141代表你测量仪的功能码吧。
mov 16#0d vb303也是传送数据。0d代表回车。你测量仪里功能码后跟有回车符。
传送3字节,vb301.302.303。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01是仪表站号,41是读X方向测量值
下载积分:+1(狼堡) 好人!

楼主:
2楼理解正确,但是连上仪表,VW100没有数据,是怎么回事,我用226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