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9):
二、常见软元件[X][Y][M][S]

1- 输入输出继电器[X、Y]
输入继电器[X]、输出继电器[Y]的编号是由基本单元持有的固定编号,和针对扩展设备连接顺序分配的编号组成的。这些编号采用8进制数,所以不存在“8”、“9”的数值。
输入继电器即为我们常说的“输入点”,它与PLC的输入端子相对应;输出继电器即为我们常说的“输出点”,它与PLC的输出端子相对应。一般PLC上都设有与输入输出继电器相对应的指示灯用来显示其ON/OFF状态。输入输出继电器是唯一能够在PLC上直接观测状态的内部软元件,它是PLC控制外围电气元件的桥梁。
PLC工作时,首先将所有输入端子的ON/OFF状态读入到输入映像区,然后进行程序扫描执行用户程序,通过内部逻辑计算得到各种软元件的最新状态或内容,执行完毕后将输出映像区中输入继电器的状态输出到锁存内存中,最终映射到输出端子,从而完成了由输入到输出的执行过程。中间的用户程序环节是实现“控制”的关键。

2- 辅助继电器[M]
辅助继电器的线圈与输出继电器一样,是通过PLC中的软元件触点来驱动的。辅助继电器的常开触点和常闭触点无数量限制,在程序中可随意使用,但是不能通过辅助继电器触点直接驱动外部负载,PLC的外部负载全部通过输出继电器进行驱动。辅助继电器采用10进制分配编号。
一般用的辅助继电器不具备断电保持功能,PLC断电后其状态全部复位为OFF;而停电保持用的辅助继电器可以记忆断电前的状态并保持住,通过程序条件才能确定其状态的改变。
辅助继电器的编号根据PLC型号不同其数量也各不相同,FX2N系列其一般用和停电保持用辅助继电器编号还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通过PLC参数进行变更。
FX系列PLC还有大量的特殊辅助继电器,它的编号和功能由PLC特别限定并赋予特殊的定义。特殊辅助继电器可分为“触点利用型”和“线圈驱动型”两类,触点利用型特殊辅助继电器由PLC自动驱动其线圈,用户可使用其触点实现特定条件的执行,线圈驱动型特殊辅助继电器由用户驱动其线圈,PLC会根据其线圈状态执行特定的运行动作。
触点利用型特殊辅助继电器:
M8000   运行监视(PLC运行时常ON)
M8002   初始脉冲(PLC运行时第一扫描周期ON)
M8013   1秒时钟脉冲
M8200   32位计数器C200增计数/减计数模式的切换
线圈驱动型特殊辅助继电器:
M8034   输出全部禁止
M8039   恒定扫描周期
M8122   RS指令串行数据发送请求

3- 状态[S]
状态S是对工序步进形式的控制进行简易编程所需的重要软元件,需要与步进梯形图指令STL或顺序功能图SFC组合使用。
状态与辅助继电器相同,有无数个常开触点和常闭触点,可以在顺控程序中随意使用。当状态不用于步进梯形图指令的时候,可以在一般的顺控程序中把它当做辅助继电器M来使用。
三、定时器[T]
定时器的原理是用加法计算PLC中的1ms、10ms、100ms等的时钟脉冲,当加法计算的结果达到所指定的设定值时输出触点就动作的软元件。
根据PLC型号的不同,其定时器编号范围以及代表的功能也不相同。定时器编号不用于定时器功能时可以当做数据寄存器用来保存数据(16位)。定时器可以分为一般用、累积型、电位器型等。
1. 一般用定时器
    可分为100ms、10ms、1ms的定时器,当定时器线圈前的驱动条件满足时,定时器对相应的时钟脉冲进行加法运算直到等于设定值时,定时器输出触点动作。当驱动条件断开或PLC断电时,定时器线圈和输出触点都被复位。
2. 累积型定时器
    可分为100ms、1ms的定时器,当定时器线圈前的驱动条件满足时,定时器对相应的时钟脉冲进行加法运算直到等于设定值时,定时器输出触点动作。在计时过程中当驱动条件断开或PLC断电时,定时器当前值可以保持不变,再次启动后继续累积。累积型定时器需要用RST指令进行复位。
3. 电位器型定时器
    FX1S、FX1N和FX1G系列PLC都设有两个模拟电位器,标记为VR1和VR2。这两个模拟电位器刻度对应0~255的整数,在PLC内存中分别储存在D8030和D8031中。通过间接指定定时器设定值,可以实现电位器式的模拟量定时器。

定时器的设定值可以通过常数直接指定,也可以通过数据寄存器间接指定。

楼主:
四、计数器和高速计数器[C]
计数器可以分为16位计数器和32位计数器。两种计数器都有一般用和停电保持用两种类型。计数器编号不用于计数器功能时可以当做数据寄存器用来保存数据。
16位计数器只能增计数,设定值范围为1~32767;32位计数器可以切换为增计数或减计数,设定值范围为-214783648~214783647。
计数器对PLC的内部信号X、Y、M、S、C等触点的动作进行循环扫描并计数,其响应速度根据PLC的扫描时间可推算通常在10Hz以下。但很多情况下输入信号的频率都会大于这个数值,这时就要用到高速计数器,高速计数器的计数采用中断处理,与PLC扫描时间无关,可以达到数KHz的计数。
高速计数器必须与外部端子X0~X7配合使用,并且根据高速计数器编号占用输入点的情况,一旦X点被占用后该点不能再用于其它用途。高速计数器编号与输入点的对应情况如下表:

五、数据寄存器[D]
数据寄存器是存储数值数据的软元件,这些寄存器都是16位的,最高位为符号位,其余15位代表数值大小。两个连续的数据寄存器组合后可存储32位数据,在32位指令中只需指定低16位的数据寄存器,其紧接着的数据寄存器就会被自动占为高16位。在编程时需注意这点,以免重复使用数据寄存器造成逻辑混乱。
16位数据寄存器可以处理的数据范围为-32768~+32767,32位数据寄存器可以处理的数据范围为-2147483648~+2147483647。
数据寄存器也可以分为一般用、停电保持用和特殊用三种类型。
1. 一般用数据寄存器
    数据寄存器中写入数据后,只要不再写入其他数据或被复位指令复位就不会发生变化,但在PLC从RUN状态拨到STOP状态或是PLC停电后所有数据都会被清零。但如果驱动了特殊辅助继电器M8033,则PLC由RUN变为STOP时数据也不会变化。
2. 停电保持数据寄存器
    停电保持型的数据寄存器可以在PLC由RUN变为STOP时以及PLC断电时保持其存储内容,该类数据寄存器必须通过重新写入数据或使用复位指令改变其内容。
3. 特殊用数据寄存器
特殊用数据寄存器和特殊辅助继电器一样,其代表的功能都已在PLC中设定好,通过修改其数值可以实现特定的功能。
以下为一些常用的特殊数据寄存器:
D8000  监视定时器
D8010  PLC扫描时间
D8014  PLC实时时钟-分
D8015  PLC实时时钟-时
D8016  PLC实时时钟-日
D8030  模拟电位器VR1数值
D8031  模拟电位器VR2数值
D8039  恒定扫描时间
D8120  通讯格式设定
六、变址寄存器[V][Z]
变址寄存器V和Z同普通的数据寄存器一样,是进行数据数值储存的16位寄存器,其编号为V0~V7和Z0~Z7共有16个。这种寄存器除了和普通的数据寄存器有相同的使用方法外,在应用指令的操作数中还可以同其他的软元件编号或数值组合使用,从而在程序中更改软元件的编号和数值的内容。
对于FX1S、FX1N、FX2N系列PLC,LD、AND、OUT等基本顺空指令或步进梯形图指令的软元件编号不能同变址寄存器组合使用,而在FX3U和FX3G系列PLC中则允许组合使用。
当变址寄存器与32位的应用指令中的软元件配合使用时,直接指定Z的编号即可,PLC会自动将同一编号的V、Z组合成32位编制寄存器,V作为高位、Z作为低位使用。

七、指针[I]
P为分支用指针,它用来作为分支的标识,与跳转指令CJ或子程序调用指令CALL组合使用,使程序扫描到这些指令时会转移到该标识处继续执行。P63是一个特殊的分支用指针,它表示使用CJ指令时直接跳到END,所以该指针不能用于标识。
I为中断用指针,它用来作为中断程序的标识,与各种中断配合使用驱动中断程序。FX系列的中断主要有输入中断、定时器中断和计数器中断三种类型。只有X0~X5这六个输入点具备输入中断功能,同时这些输入点还被指定为高速计数器和SPD等指令时的专用输入点,故使用这三种指令时需注意其编号占用不能相互冲突。

八、数值处理-常数
FX系列PLC的数值类型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 十进制数(DEC: Decimal)
主要用于定时器和计数器的设定值(数字前加K),辅助继电器M、定时器T、计数器C、状态S等的编号,执行应用指令操作数中的数值与指令动作(数字前加K)。
2. 十六进制数(HEX:Hexadecimal)
用途与十进制数一样,用于指定应用指令中的操作数与指定动作(数字前加H)。
3. 二进制数(BIN:Binary)
在PLC内部所有数值都以二进制的形式进行处理。对于负数而言,PLC内部以补码来表现。
4. 八进制数(OCT:Octal)
PLC的输入、输出继电器软元件编号以八进制数值进行分配。
5. BCD码(BCD:Binary Code Decimal)
BCD码就是将构成十进制数每位上0~9的数值以四位二进制表示的形式。
6. 实数(浮点数)
通过浮点数运算可以提高运算结果的精度。PLC内部以二进制浮点数进行浮点运算,但可以采用10进制浮点数进行监控。
    二进制浮点数使用编号连续的一堆数据寄存器进行存储,占用32位,最高位为符号位。

对于用户而言,这种二进制浮点数的表示形式不易理解,所以可以将其转换成十进制浮点数,十进制浮点数也占用编号连续的一堆数据寄存器,但它分为尾数和指数两部分,例如对于十进制浮点数(D1,D0)而言:

  • 下载积分:+3(ykykkhor) 好贴!

网友A: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网友B:
    好心人,向你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