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计数器,大家帮忙找找错,谢谢了

楼主(2013-03-19):
不晓得哪里出问题了,欧姆龙初学求解

网友A:
计数器没有连接复位端。
Good Luck~
我看手册上就是这样的啊。。。

楼主:
额知道了。。。。

网友B:
提示不是跟你讲的很清除了吗?
第一次写欧姆龙的程序用上计数器,之前没见过复位这么用的,我那个程序不好加啊,正犯愁呢,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