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9):
我有一个程序要检测D里面的数据,然后跟据此数据转到以M100+数据查出MXXX的输出是1还是0.可找不到这个指令.各位大侠,有好办法没有。

网友A:
引用楼主hexiangjiang于2013-03-19 11:00发表的 三菱指令的缺陷 :
我有一个程序要检测D里面的数据,然后跟据此数据转到以M100+数据查出MXXX的输出是1还是0.可找不到这个指令.各位大侠,有好办法没有。

我实在无法读懂LZ这晦涩难懂如同天书般的问题,能不能配个图说明你的问题所在?

还有请不要用这个哗众取宠的标题,缺陷,不是随便说的……

Good Luck~

网友B:
小心的揣测一下,楼主的意思是否与DECO指令相似?

网友C:
楼主强大,引来2大牛人解答问题

网友D:
如果没说错楼主的问题用此命令可解:MOV     D100      M100

网友E:
楼主是要说想判断D里面的指定位是为一还是为零是吗?三菱指令应该都能实现,只是你没想到!缺陷不是随便说的~

网友F:
版主正解,樓主應該是想判斷一個word內一個Bit的狀態

网友G:
引用楼主hexiangjiang于2013-03-19 11:00发表的 三菱指令的缺陷 :
我有一个程序要检测D里面的数据,然后跟据此数据转到以M100+数据查出MXXX的输出是1还是0.可找不到这个指令.各位大侠,有好办法没有。

楼主hexiangjiang要的是
例如 D0=100  要得到 M200 是 ON  還是 OFF ?

MOV D0 Z0

M100Z0 就是

网友H:
没学好乱说,缺陷的是你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