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模拟量应用(电流4-20ma)

楼主(2013-03-19):
最近做一台设备,温控表与变频器控制,
温度高电机转的快,温度低变频器转的慢
温控变输出4-20ma 变频器选三菱FR-S500。
线接好后
参数
pr.79=2 pr.62=4
1:就可以运行吗?
2:这款变频器的PID怎么调,都是那些参数?
3:反向控制怎么调(温度高电机转的慢,温度低电机转动快)
谢谢各位老师,大侠们留下宝贵意见、看法!

网友A:
須注意程序 pr79控制模式 pr 62 AU點設定後須將端子短接 還有pr 904~907程序 須設定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