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三菱fx2NPLC与昆仑触摸屏之间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3-03-19):
我在一个工程中使用的是三菱FX2N-64MR PLC与昆仑TPC7062触摸屏。本来PLC与触摸屏是安装在一块的,采用RS232通讯,现在客户要求将触摸屏移到现场,两者间相距有50米。请问有啥好办法?我现在采用一个232转485的转接头连接后,两者不能通讯。

网友A:
自己焊好了 用多心的屏蔽线焊一条出来好了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应该在PLC上加装一块485通讯小板,在昆仑通态触摸屏上选485端口通讯,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先谢谢2楼的,能不能说详细一些?本人深表谢意!

网友B:
就是在PLC上装上FXZN-485-BD, PLC就能用485通讯协议与昆仑通态的触摸屏通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