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新手求助,fx1s与泛达通讯问题,请大侠帮我看看程序那路有问题

楼主(2013-03-19):
正在学习485通讯,现在跟温控器通讯能把数据写进去,
读温度的时候收到的数据和发出去的一样,数据是照着说明书上写的

网友A:
用串口调试软件调诫西门子的时候出现过问题,最后发现是数据位数的问题,读西门子的数据要是8的倍数.

网友B:
呵呵,看来这个问题不光俺一个人犯。这个是我做的读写程序,因为温控丢了,没办法验证了。我记得好像这个程序就是最后我的完结篇。要是不行你把读写拆开就可以用。最近有点忙,有问题留言吧。

网友B:
不好意思,手贱忘添加附件了,补上

网友C: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D:
这个简单,就是485卡会把自己发出去的收回来,需要你软件处理,或硬件解决,有问题可以联系我,用户名是企鹅号,说三菱通讯就可以
名字=QQ

网友E:
试一下
新手求助,fx1s与泛达通讯问题,请大侠帮我看看程序那路有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