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9):
FX1N-24MT+FX0N-3A+FX2N-32CCL构建从站     开关设定:0    1    4    2
FX2N-48MR+FX2N-1PG+FX2N-16CCL-M构建主站    开关设定:0   0   0   2
三芯屏蔽线连接(DA/DB/DG)通信后,FX2N-32CCL状态指示灯:RD亮;SD闪烁
                        FX2N-16CCL-M状态指示灯:RUN亮;MST亮;L   RUN亮;SD亮;RD微弱闪亮
程序:FX2N-32CCL<TO ,K0 ,K0, K4M10, K1;         FROM,  K0 ,K0 ,K4M100, K1>    FX2N-16CCL-M <TO,  K1 ,K1, K4M100  , K1;           FROM, K1,  K0 ,K4M10 , K1>
请教大侠!是程序出错还是硬件设置错误?

网友A:
把配置和起动方式的程序贴出来看看......

楼主:
配置就是FX2N-48MR主单元+FX2N-16CCL-M+1个远程设备站(FX1N-24MR+FX2N-32CCL)

网友B(2013-07-24):
主要问题是硬件设置错误,从站开关设定“0    1    4    2”错误!